雷鸟的尾架竟然是粘死的

楼主(2007-03-28):
想换4#的尾架,改拉浆,发现竟然卸不下来
今天感觉cn12没有啥力量了,不知道是不是到寿命了,看碳刷还有好大一块,唉,飞了接近100小时了,唉
很容易热,热了就没劲了

网友:
看看線圈是不是發黑了, 發黑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吹风机开热风吹一会试试,对付胶粘的东西一般这个法子有效,多吹一会。或者找卖风筝的地方买5mm的风筝杆(好像是5mm)很便宜。连尾杆一块换

风筝的竿子好像强度不太够,周末去看看
顺便把尾杆加长点,降低尾桨的负担

网友A:
拿吹风机开热风吹一会试试,对付胶粘的东西一般这个法子有效,多吹一会。或者找卖风筝的地方买5mm的风筝杆(好像是5mm)很便宜。连尾杆一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