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管的容积和引擎的排气量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03-29):
谐振管的容积和引擎的排气量有什么关系?

楼主:
呜,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复杂鸟~~~不经过大量的实验是很难回答滴

网友B:
顶上等答案

网友C:
谐振管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

楼主:
我记得以前在某本资料上看到:谐振管的容积一般是>=10倍于引擎的排气量.不知\是否正确,也但不知到这中间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好像台湾遥控模型网上看到一篇讲解的文章,当时没注意看

网友D:
谐振频率与管的长度有关,其有效频率又与发动机转速、排气角度、扫气角度有关,而我们用的发动机除了竞速模型外都是变速使用的,非常复杂,只能通过多次实验以经验数据确定。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即然是谐振就是在相关的频率上谐振,就是发动机的某一特定的转速下谐振,使发动机发出更大的功率。我想这完意适合不用调速的发动机如,线操纵飞机,竞速飞机或船。

网友F(2007-05-12):
究竟諧振管和加速管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