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重绕XXDA2212(1000KV,手上只有0.4MM漆包线,请问绕多少圈啊?用Y形接法

楼主(2007-03-29):
如题!
因本人的电机坏掉了!
请老鸟帮助一下菜鸟,想保持1000KV值,可以吗?用0.4MM漆包线!绕多秒圈好啊?
原电机是三条线一齐绕的!
我现在一条漆包线绕,可以吗?还是用两条一起绕?

网友A:
最好是多线绕,绕多少圈可以拆原来的线圈数数啊

网友:
不明白,请高手解答,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多线绕,绕多少圈可以拆原来的线圈数数啊

问题是原电机的线径是0.25MM的,我现在只有0.4MM的漆包线,不可能按原电机的圈数来绕的啊

网友:
0.4的 一根 细。 了那么一丁点了
圈数 最好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KV值与线径无关,只要你和原来同样的圈数,KV值相等。
用粗线绕,扭力会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