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XX 2317电机测试数据

楼主(2007-03-29):
昨天晚上用老鹰树小测了一下新XX 2317电机3600KV,测试结果还是非常满意.
但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用了3mm直径的主轴,不过厂家配有齿轮,不是大问题.电机的轴承也容易买些.
6分钟下来电池,马达,电调都是微温.
配置如下:
ALIGN 325 PRO木桨
银X 40A电调(高进角)
猎XX 2200mAh 15C电池
自改侧板.
新XX 2317电机3600kv +12T
由于转速传感器没有装好,转速不能显示. 稍后继续测试.
暴力上下非常快速,转速跌落很小.
先放张图止痒.

网友:
是什么电机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网友:
这个数据的采集是电调带的功能还是外加了什么测试仪?请介绍一下。

网友:
很关键的转速数据没有!正想看看和430XL的对比呢!

网友:
图表设置错误.根本看不到电流和电池电压曲线

网友:
这图怎么这么混乱。绿色的应该是电压值,电流和RPM放在同一Y轴,根本看不出来...调整一下再放上来吧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与最新的430XL比较一下。不知有的比吗?

楼主:
中午才搞好转速显示问题.
图表是比较混乱,
晚点继续测试.

楼主:
继续测试!

看那些方框内的数据就可以了,图表比较多数据看不清楚.
项目     最小  最大   平均
转速      0         3046    1518
电池电压 10.17   12.47    10.91
电流 A    0         30.41   13.19
功率W    0       319.05  143.18
放电量    2      1357.00     691.72

网友:
图形不大看的懂,能把一些指标介绍一下吗?

网友:
你把电流移到右边来吧...现在这样根本看不到电流.还有图表可以用鼠标截取一段窗口数据的.这样就可以把后边那部分去掉..图表清晰很多

直接看这个电机的转速偏低.不知道开IDLE没有.3046应该是噪声

楼主加我QQ(66356314)吧.把文件发给我.我帮你处理出来.也告诉你怎么处理

网友:
图基本看不懂

网友:
型号到底是2217 还是2317............
对图不敏感看不明白呀

网友:
这电机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红色的是转速吗?最低1500,最高3000,波动超过1500转,真为难你的陀螺仪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是转速吗?最低1500,最高3000,波动超过1500转,真为难你的陀螺仪啦

最高大概是2400左右..他这次测转速的噪声很大.3000不是真实转速,波动大概在1000转以内.
上次看你编辑的录象转速波动也差不多在1000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高大概是2400左右..他这次测转速的噪声很大.3000不是真实转速,波动大概在1000转以内.
上次看你编辑的录象转速波动也差不多在1000以内

如果数据是正确的,充分体现新XX耗电垃圾的本色!居然和6XL一样的耗电,甚至转速还不比6XL

网友D:
楼上的6XL你都不满意,不知道你到底在期盼什么?

网友:
花300块希望赚回3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据是正确的,充分体现新XX耗电垃圾的本色!居然和6XL一样的耗电,甚至转速还不比6XL

请勿随便下结论,错了就难看了.
我不认为那是噪声,转速明显高过430L一大截.而且是用12T,
用13T我担心会射桨.
晚点再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6XL你都不满意,不知道你到底在期盼什么?

发了那么多帖,你还不知道我到底期盼什么???期盼能达到3000RPM左右的适合用于SE V。1的电机,在这个条件下耗电量越低越好,这应该就是广大模友所期盼的吧?
你不会又冒出以前那句“要马儿跑哪能不吃草吧?”能达到3000转速的一大堆,耗电差别也是天地之别,不信去看看评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勿随便下结论,错了就难看了.
我不认为那是噪声,转速明显高过430L一大截.而且是用12T,
用13T我担心会射桨.
晚点再重新测试一下.

兄弟,不要和淘汰的产品比较了,电脑更新换代快,电机也不慢啊!和430XL比吧,估计很多模友都伸长脖子在看着结果了!

楼主:
这次测试准确多了.看看吧,转速维持在3000转左右.
0.5-1分钟的时候是开了IDLE.

网友:
我也凑个热闹吧...

这个电机如何? 最后的66A电流是炸机的瞬间.6.2-6.4是NORM模式检查飞机.后面都是暴力3D飞行

楼主:
这个电机功率也太.
3分钟放电2780,会不会过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功率也太.
3分钟放电2780,会不会过放啊?

不大呀...是2780-1639=1141MAH,因为6分钟以前测试了其他电机

网友:
masm32,请问你用的是6x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