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关于FF9副翼舵量小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的控是FF9 SUPPER,问题出在副翼舵量小,无法调大,满打操纵杆副翼舵量约为正常的60%,但在做
舵机
测试时其舵量可以到正常点.请高手指教.先谢谢!

网友A:
ff9里可以调的。最大140% 好像是D/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都不行.调到140% 都不能打满舵,D/R也试过也不行.

网友C:
你是不是设置了襟副翼?看看混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