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发动机中途停车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的
发动机
最近总是不好发动,着了以后中途正飞着就停车了,不知什么原因,是发动机还是油料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说的再具体一点,不然没法分析原因,首先看地面着车情况是否正常,其次检查油路,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一.发动机的迨速和高速调好没有?最高速时候再把油针开大两三格
二.桨配对没有,太小太大不合适的桨导致工作不稳定
三.油箱油管有没有漏气的地方?
四.化油器安装好没有?有否漏气?
五.有没有摔过,摔过的发动机前轴承可能有漏气或卡住,要坚决换掉,
请在补充.......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我估计是不是油料有问题,因为也没摔着,就是好象后来买的甲醇便宜估计这东西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