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期待神医医治

楼主(2007-03-29):
我的黑鹰400飞机现在受伤了.可是我是庸医怎么也法医好它.飞机飞起来后.摇晃得非常厉害.左右前后摇摆.请高手帮助

网友:
大桨转速不够,看齿轮,看油门曲线,看螺距是否过大

网友:
螺距过大

网友:
最好用螺距规调试!!

楼主:
螺距5度.油门55%.应该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双浆

楼主:
没有双浆.浆的重量也是一样的用天平称的.重心也一样.有遇过同样问题解决的朋友 说呀!!

网友:
肯定有问题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1).新的O型圈太大.虽然锁横轴的螺丝没有锁紧,但是横轴已经不可以上下动了.用沙皮打磨了一点.
                      (2)两副金属叶片夹两两配对的时候.重量相差非常大.拆的时候放在一起.装的时候随便配对导致重心不在主轴.高速旋转的时候.不平衡的因素被放大.出现了飞机在空中非常剧烈的摇晃.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2).今天调了一下,飞机非常稳.手离开控4,5秒种不需要控制.飞机稳定的悬停在一个位置.同时我又发觉了另一 个问题,感觉前后方向控制的时候没有以前灵敏.飞机好象反映比较迟钝.打升降的时候.十字盘动作幅度不大.可以通过控调一下吗.或者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