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有时跳舵!

楼主(2007-03-29):
最近飞
模拟器
有时候出现跳舵现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SIM X2模拟器,JR3810.
是模拟器的原因,还是3810的原因.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是干扰吗? 模拟器里有人用同频的控?

楼主:
是不是USB数字狗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有人遇到过这个现象吗?

网友B:
电脑的usb口或驱程有问题。

网友C:
应该和你电脑周围的环境有关,应该是电磁干扰厉害.我做的打印口模拟线我自己用就跳的厉害,在我朋友的电脑上用是一点不跳.我的电脑用SIM X2也是跳.

网友D:
还有可能是线的接触原因,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以为是控坏了.
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E:
g2有时也跳舵

网友F:
一般来说,控 的问题不大, 模拟器狗也不会出问题。
检查一下连线,如果有万用表,测一下连线的三个芯是否通畅!

网友G:
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以前都不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我的也经常跳,我的是36#带的控,从电脑连过来,一根线接了三次才到控上(加密狗-线-36#控接线),不知是不是和此有关系?

网友I:
略有点跳不要紧,都有的。

网友F:
鉴别调舵:
一般来说,遥控器的电位器噪声都会引起轻微的调舵,在模拟器上很容易看出,但在舵机上表现可能会迟钝的多,甚至感觉不到。
在XTR 软件中,有一个通道显示功能,能显示各个通道的信号数值,如果数值变化在正负5之间,是完全正常的,为了保证响应的速率,SimX 只使用了斜率滤波,没有采用平均或者加权滤波,因为响应的速度是实时的。
原因有一下几点:
1、电位器噪声,电位器噪声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遥控器使用电子电位器的,都是机械型的,随着炭膜的磨损,噪声会随着加剧。
华科尔的电位器用的比较差,衰减很快,FUTABA 的电位器要用的好些,使用多年噪声也不大,这里没有贬低国货太高日货的意思,就事论事。
使用久了遥控器,摇杆在中立点附近的噪声会比两边的噪声大。
2、遥控器本身PPM调制的精度差,大多数的低档遥控器都采用 EM78P458 ,了解这个芯片的人都知道,这是EMC出的一款OTP芯片,其AD 只有8位,也就说最高精度只有1/256,
而其PWM产生的周期寄存器也是8位的,从硬件角度上来说,理论极限精度是1/256,加上程序设计的优劣,不可能达到理论值,不同厂家实现的精度也不同。例如华科尔,脉宽严重偏差,
但使用同一款芯片的天地飞处理的就好的多。
3、环境干扰,PPM 信号是由一个同步帧和多个通道数据帧组成,如果在其中插入一个或多个异常的信号,可能会引起整体跳舵,SIMX 采用的差分信号输入,能抵抗大多数的干扰信号,而一般的干扰源有,PC机的开关电源,尤其是电源插口附近,手机,或者一些遥控器的高频发生部分自身干扰,例如某些遥控在插入晶体的情况下开机玩模拟器,其高频电路继续工作,会干扰其他电路。解决干扰的办法,远离干扰源,比如将USB的模拟器换到计算机面板上插口,拔除晶体玩模拟器,或者在连接遥控器和模拟器的连线上增加磁环等,对于环境干扰很容易检测,更换计算机或者更换遥控器,通过几次测试就能检查出来原因。
4、连接线断裂或者虚焊,模拟器是通过连接线或转接线连接到遥控器上的,因此连接线出现故障而导致跳舵的比例最高,由于断裂后往往引线或焊点是虚接,容易误导判断,在不能搞清楚原因之前,不妨更换一条连线或者转接线试一试。

网友H:
版主说的很详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谢谢哦!

网友J:
我的第一通道也跳

网友K:
 我的华XX哪个控都乱跳,根本玩不了,只能开真机,摔了不少次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