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21电机重绕线后冒烟问题,(有图)

楼主(2007-03-29):
用0.4MM线绕,单线绕14圈,因为线太粗了,只能线14圈子,只是想试下重绕后能不能转!如图: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黑了同一条线绕的四个匝!

请问是不是过载了?是空转上机后的结果!

(原电机是3线一起绕的)三条线一起绕和用一条线单绕有什么不同啊?

请大家解答,电机版没有什么人解答啊!

有没有相关绕线的数据计算的啊?

网友A:
会不会绕的时候把线上的漆刮破了,短路了?要不然为什么其他的组没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绕的时候把线上的漆刮破了,短路了?要不然为什么其他的组没黑?

应该不会吧?

之前绕过,两线一起绕6圈,也冒烟,不这线不会烧黑.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调 是好的吗???

网友:
在重绕之后,应该用万能表测一下有没有漏电

网友B:
3线并绕是为了提高槽满率: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相同的槽子,前者比后者绕的匝数要多一些(前者是细砂,后者是粗砂,用一个玻璃瓶来装,你会发现粗砂之间有很多空隙)
    你应该量一下以前的线径,再找绝缘等级高的漆包线绕,绕好后用万用表量3个绕组的电阻值,应该差不多。
    绕线的方向?匝数?绝缘的问题?自己找找原因吧,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线并绕是为了提高槽满率: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相同的槽子,前者比后者绕的匝数要多一些(前者是细砂,后者是粗砂,用一个玻璃瓶来装,你会发现粗砂之间有很多空隙)
    你应该量一下以前的线径,再找 ...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这 朋友 肯定 小学 都没毕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这 朋友 肯定 小学 都没毕业

 错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这 朋友 肯定 小学 都没毕业
引用 网友D:
 错在那里?

楼主:
我用酚酞加酒精,再加水加盐,可以证明我的线是没有针孔的.
我的电调是没有问题的!

发此贴后再重新绕了两次线,都是这种故障,只烧同一条线绕的匝!
最后一次绕,慢油门不烧,打大油门,一会儿就冒烟了,是不是电流过大了?电调都好热,
电机都是在空载情况下加电的!

找不到0.25MM的漆包线啊!请问谁知道广州那里有得买啊?

还有一个XXD2212的电机还待绕线啊!2410-12是试验品,

请问绕线过情会不会容易伤了漆包线的绝缘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这 朋友 肯定 小学 都没毕业

错在那里啊?不会是兄弟你自己错了吧?

楼主:
KV值与线径无关,只要你和原来同样的圈数,KV值相等。
用粗线绕,扭力会增大的

那三条绕一起绕是当三圈还是一圈啊?

网友E:
圆面积=派*R^2
1mm的面积为=pai*1mm^2=1pai ,3根线=3pai
3mm的面积为=pai*3mm^2=9pai,1根线=9pai
1根3mm的线电流通过面积=9根1mm的线,计算完毕,各位老师请打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位朋友,三线并绕不是一根绕三圈啊。

网友:
 线接错了,这种低压电机线皮破一点没什么事的不容易形成短路的.你这个绕好以后试的情况怎么样,全油门状态如何.可以Q我 我现在很少买电机,需要多少KV自己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圆面积=派*R^2
1mm的面积为=pai*1mm^2=1pai ,3根线=3pai
3mm的面积为=pai*3mm^2=9pai,1根线=9pai
1根3mm的线电流通过面积=9根1mm的线,计算完毕,各位老师请打分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怎么能硬生生地把人家写了的字丢掉不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3根1平方MM=1根3平方MM的线"

怎么能硬生生地把人家写了的字丢掉不要呢.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网友:
用钳型电流表量一下每相的电流,应该相当。如相差大就有问题,就不要加大油门,电调烧了就麻烦了。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