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楼主(2007-03-29):
现再的电脑主板上和电脑电源里,有很多和本论坛看见的mos管一样,不知能用到无刷电调上不
我们这里坏主板一大堆。
哇哈哈

网友:
一样的当然可以用

网友:
不知道,我就找MOS管找不着呢

楼主:
楼上的改天我看看主板上的mos管型号(我不知道是不是mos管,反正看着就是一样,引脚也是一样,所以就先叫着mos管吧),然后发上来看,看你用的着不,用的着,我就送给你

网友:
主板上的管子N管多,P管极为少见。

不过一般都是to263封装的吧?电调上好像都是so-8封装的……

楼主:
那n管是不是不能用到无刷电调上?

网友:
我有电调上面的MOS管

我有电调上面的MOS管,有需求请联系.QQ:19156853,MSN:gener527@hotmail.com

网友:
主板的是这个 60A30V  还有其他型号的

网友:
有刷单向电调只用N管即可。无刷电调因为绕组电流需要反向,必须要N、P相对,N管很好找,可是合适的P管就不那么好找了……

网友(2007-06-21):
专业配套供应遥控电动玩具电子元件,广泛应用于遥控飞机、汽车、船等玩具产品。

MOSFET场效应管:
CEM9926    CET        Dual N-CH  6A    20V  SO-8
CEG8205    CET        Dual N-CH  4.5A  20V  TSSOP-8
CES2301    CET        P-CH       2.8A  20V  SOT-23
CES2302    CET        N-CH       3A    20V  SOT-23
CES2312    CET        N-CH       4.5A  20V  SOT-23
STS8205    SSS        Dual N-CH  4A    20V  SOT23-6
FDS6672A   FAIRCHILD  N-CH       12.5A 30V  SO-8
FDS6676S   FAIRCHILD  N-CH       14.5A 30V  SO-8
FDS6694    FAIRCHILD  N-CH       12A   30V  SO-8
FDS7764A   FAIRCHILD  N-CH       15A   30V  SO-8
FDS7788    FAIRCHILD  N-CH       18A   30V  SO-8
STC5NF20V  ST         Dual N-CH  5A    20V  TSSOP-8
UPA1900TE  NEC        N-CH       5.5A  20V  SOT23-6

锂电池保护IC:
DW01+   DW01-   DW02+
FS312   FS326   FS3332

电源稳压IC:XC6206P302MR,XC6206P332MR

升压IC:ME301,ME501

马达驱动IC:L9110

四海恒通科技  www.shhtic.com

TEL: 0755-61358292  FAX: 0755-61358293
------------------------------------------------------------------------------------------------------
专业代理分销MOSFET,锂电池保护IC,电源管理IC(稳压、升压、降压,检压)

网友:
我就找MOS管找不着呢

网友:
做有刷电调有用,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