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推荐几款锂电、、、

楼主(2007-03-29):
要11.1V,2000mAh以上,3S的。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些?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11.1V,2000mAh以上,3S的。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些?多少钱一个?

看这: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92642&db=MARKET

楼主:
电池的放电倍率,表示了电池的什么性能?

相同容量和电压的情况下,假设负载一定,是否放电倍率越高,使用的时间越短?

网友:
放电倍率(C),放电能力,就是以多大电流放电,C越高,表示可放电的最大电流越大,跟使用时间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