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双桨问题

楼主(2007-03-29):
新手刚刚接触电直,想问问450SE出现双桨一般会有那几种情况阿?
我现在的飞机就有双桨,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主要是调节连杆的长度,一般均可解决,如通过调节连杆长度不能解决有可能是副翼杆不直或副翼不对称。

网友:
2面桨的螺距不同就会有双桨了吧

楼主:
螺距应该是一样的,我明天看看是不是副翼的问题呢

网友A:
小于5mm的双桨调D连杆就可以了.
先在桨夹做个记号.
任意将其中的一个桨夹连接的D连杆缩短一圈.
起飞检查效果,如果双桨变大,则将该连杆放长2圈,如果变小就继续缩短到没有为止.
依此类推.直到无双桨为止.
注意事项:一旦调开哪个连杆,日后都只能调改连杆,不要2个都调,会调乱总螺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于5mm的双桨调D连杆就可以了.
先在桨夹做个记号.
任意将其中的一个桨夹连接的D连杆缩短一圈.
起飞检查效果,如果双桨变大,则将该连杆放长2圈,如果变小就继续缩短到没有为止.
依此类推.直到无双桨为 ...

如果总差一点点怎么办?能调节半圈吗?

网友:
个人关键是一、把螺距仔细调好,二、桨配重

网友:
还好我没遇到过``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总差一点点怎么办?能调节半圈吗?

调节长连杆,不会存在半圈的问题。因为如果机是正常的,半圈的误差是几乎可以忽略
如果多半圈都不行肯定是别的地方不平衡,如:大浆,2边球头扣的配合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总差一点点怎么办?能调节半圈吗?

可以调半圈的.....

网友:
真要那么高精度可以把球头拧下来反着上再上钉,就是半圈 。不能要小头硬赛进去啊
但是这样调整一样会有误差,因为球头正反上的时候连杆的长度严格来说是不一样的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再找一个新的球头扣拧上去,再有半圈的问题就是你的手气特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