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遥控异常,请教各位DX

楼主(2007-03-29):
各位DX,去年买了翼龙,组装好了以后,一直没有飞。

这两天重新开始捣鼓这些东西。但是出现问题了。

去年翼龙组装好了以后加电试过,正常的。但是现在倒不正常工作了。

故障如下:

遥控器打开,飞机没有任何反应。遥控关闭,舵机时不时抖动,螺旋桨也不时会抖动一下。再打开遥控,飞机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反复按机身上的复位开关,还是一样。

电池很久没用了,昨天刚充好电。遥控接模拟器也能正常使用。

这是什么问题?郁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晶体不对~~~

楼主:
谢谢!只有一套原配的晶体,重新插拔过,还是没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晶体没有插牢固!

网友:
建议查下接收和舵机的线有没有接对.

楼主:
一开始先接电池,再接上副翼的舵机 就乱转。

然后脱开副翼舵机,方向舵 和 升降舵是原机接好的。开机 通电,就是上述情况

网友A:
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池,开电源

楼主:
谢谢指点,这样也操作过。但是 还是没用

网友:
遥控器打开后再关闭,舵机时不时抖动,螺旋桨也不时会抖动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再打开遥控,飞机又没有任何反应了这说明是接收机能收到发射机的信号。不知道这时是不是任何通道都没有反映。
建议检查电调等是不是没插好,或分别换电调和搠收机试试,以确定是不是什么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任何通道都没反应。我在想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控打开后电压过低自动保护?因为手头没有万用表。没法测电池组电压。

电调什么的 电子部件也会实效么?目前手头就这一套设备,无法通过替换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开发射机,再接电池,开电源

网友:
不接电调,用个单独的设备电池(4.8V的)供电,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电调有问提

网友:
有没有确认接收晶体没有装在发射机上! 要不就是你飞机附近有没什么无线设备(手机 收音机!

楼主:
玩模拟器的时候晶体拔下来过,正式准备遥控的时候,晶体重新装上去了。应该接插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拟器的时候晶体拔下来过,正式准备遥控的时候,晶体重新装上去了。应该接插好了。

有没有可能是晶体插反了?

网友:
晶体是不分正反的~~~

楼主:
谢谢各位。

今天拿回了万用表。动力电池组正常。实测电压11V左右。

断开电调与接收机连接,测得电调输出到接收机的电压为5.1V。

故障还是依旧。已按楼上的方法,先开控 然后飞机接动力电,按下软开关。

接收机的电源供应就是来自电调的那一路吧?如果有电压,是否可以排除电调损坏?

郁闷,买来还没飞过呢。

网友:
关注一下,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详细一点,推油门飞机有反应没有?

楼主:
没有任何反应。
舵机没有,螺旋桨也没有。就好像没有接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