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加入雷鸟大军

楼主(2007-03-29):
虽然在模拟器飞得不错,但是飞真机真的有一定的心理压力。飞机能装好调好,这里要谢谢nemnem的指导。

网友:
楼主是买的空机,自己装了呀?

楼主:
是,空机是在鸡腿丁那买的,马达、舵机、电池、陀螺、接收、发射是自己配的,装配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焊锡,虽然过程对我菜鸟来说很艰难,但是一步一步学习,为的就是打好基础

网友:
這樣改不行!!

楼主:
为什么不行,请赐教,我飞过了啊

网友:
3d-boy,这样改为什么不行?能否给出明确的理由

我的佳宝也是自己改的,用GY240陀螺+飞达混控,8800主马达、4200尾马达,飞了2年,效果比原来的3合1板还好!锁尾特稳定。

楼主:
楼上的,除了空机和陀螺,咱们的配置一样呢

网友:
因為你飛的是有刷, 用11.1 鋰電電機很快瓜的!!

网友:
敢问3d-boy,你有用过我所说的配置飞行吗?用11.1v1200mAh里电飞,累计平均每天飞2块电池,我的8800马达基本半年 才更换一次碳刷.4200尾马达也可以用1个多月!

网友:
8800是什么样的马达?

网友:
8800马达飛半年??? 這麼牛b嗎?

网友:
8800在5imx商城有卖,结构类似20年前的817A。换碳刷比较方便。
4通电直如楼主这样改没问题的,因为我的飞达也这样改,飞了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空机是在鸡腿丁那买的,马达、舵机、电池、陀螺、接收、发射是自己配的,装配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焊锡,虽然过程对我菜鸟来说很艰难,但是一步一步学习,为的就是打好基础

又改“鸡腿丁”了 这会回民朋友也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 介绍下你这个雷鸟的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