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镍氢电池冲满后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7-03-29):
如题

网友:
应该
在1.2-1.5之间

网友:
   多少V的啊?

网友:
充电终止电压是1.5V,可以用负压差的方式或者德尔塔0的方式来检测是否充满。一般快速的智能充电器都是是用脉冲充电方式。

网友:
能说说"负压差的方式或者德尔塔0的方式" 是什么?

网友:
单个电池如果使用大电流快充(1C)终止电压为1.5~1.6V 。如果使用慢充终止电压为1.4V

楼主:
普通慢冲,就是那种随电池套装送的那种,是靠什么来确定停止充电的??是定时吗。

网友A:
不管电压多少,只要电池发热,就要立刻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压多少,只要电池发热,就要立刻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