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门推到50%以上时马达转速下降

楼主(2007-03-29):
各位,我的62#B有刷马达,油门推到50%以上时马达转速下降的厉害,油门降至50%以内转速又上去了,但飞不起来,郁闷.请大家帮我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不会是油门搞反了吧

网友B:
无刷也出现过这现象,不过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C:
呵呵,如果是用的塑料齿轮,多半是齿轮打滑了,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换齿轮

网友D:
应该是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E:
检查下油门曲线,电池,还有电调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调在哪儿设置啊?

网友G:
很有可能是螺距问题

网友H:
电池不行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
今天又把电池充了一下,刚充了几分钟,充电器上的红灯亮了,而且有点烫,但电池还是冷的,可能是有保护,我拔下后等温度降下后又充,红灯不亮了,可能原来的充法都还没充满。

网友:
有可能是螺距问题

网友I:
万用表测一下每片电池的电量,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J:
原帖由
jpno1
于 2007-3-30 05:08 发表
应该是螺距太大了吧?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