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丝引发的惨案!!!!差点演变成血案~!!!严重投诉SJM的质量问题!!!

楼主(2007-03-29):
我要投诉SJM400中联的固定螺丝质量问题!!!
事件经过:
        前段时间玩36,已经可以熟练飞航线和小3D,虽然不敢妄称高手,但对电直的调试已经很熟练。最近又想添置一家新机,再三权衡之后,在688和SJM400之间最终选择了400。经过3天时间的期盼,一盒通红的SJM400送到了我的手中,怀着激动的心情,花了4天时间安装完毕,经过初步调试,十字盘,双桨,螺距,尾桨....都觉得已经趋于完美。而且,做了全金属电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禁固全部螺丝,上螺丝胶!
       终于到了地面试车的时候,怀着激动的心情,轻轻推油,主旋翼开始稳定的旋转,当油门推到40%左右,事故发生!!!!旋翼正在稳定加速的时候,一片大桨突然射出,擦着身体飞了出去......
      事后检查:中联螺丝断裂,中联空呈扩散状,尾管被另一片大桨击断,尾桨折断...
      事故分析:中联固定螺丝过细,质量不过关!!!导致旋翼高速旋转时无法承受旋翼拉力而断裂,导致事故发生!!!
      损失:

被挤开变形的旋翼头中联!!!

只用过一次就变为垃圾的炭纤尾管、大桨、尾桨......心痛阿!!!!!

引发事故的螺丝!!!!明显的因质量问题而断裂!!!!!

后记:作为国产模届中的佼佼者,SJM应该对某些产品的设计和材料的质量问题花更大的力   气!犹如此次事故,差点演变为一颗螺丝引发的血案!!!

希望SJM对此次事件有个说法!!!!

网友A:
请联系经銷商.请他和我们联係并將物品全数寄回工厂.我们檢查后给您回复.最好是控和电子设备也一并寄来.

网友:
   小心你的老二!

网友:
那个地方是由三颗螺丝固定的,居然给拉开了?厉害!
向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联系经銷商.请他和我们联係并將物品全数寄回工厂.我们檢查后给您回复.最好是控和电子设备也一并寄来.

 不会叭!连控和电子设备都寄去!! 要是楼主用14X控 。。。。。

网友:
在未与我们联系来客观证实肇因前单方论断原因令人遗憾.希望盡快联系经銷商.

网友:
 跟控还有关系?
LZ多半以后飞,会有心理阴影了……

不过SJM的机子做工,确实一流……

网友:
是应该好好分析,因为现在不止一颗螺丝断了,同时至少还有两颗螺丝断裂或松脱,那个中联才会张开。而且如果是射桨的话,应该是上下两颗螺丝还没破坏的情况下中间的螺丝先被剪断而不是折断(两种情况不是一个级别的),在40%油门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是属于非常严重的了,换了我是SJM大大,我也巴不得马上能看个究竟。

我经常随便把大桨螺栓随便穿上,连螺母都不拧就试飞了,回想起来真是危险!

网友:
这个比较恐怖,我的这儿的螺丝按SJM的意思换成沉头螺丝了。一定要上3颗,上1颗怕不够。

网友:
应该是个别事件,疑似这个螺丝有内伤,剧烈的机械运动和振动造成断裂。
螺丝有没有内伤哪个厂家也检查不出来,建议上3颗螺丝,因为3颗全完蛋的几率是0。
慰问楼主,希望此事能圆满解决。

网友:
小弟认为这是个案。

网友:
应该是个案。我们这里很多人飞,还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向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
我飞过V1,这颗螺丝摔机都没断过,横轴在重击下倒是断过,慰问

网友:
重要部位的元件用超声波探伤!

网友:
向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
应该是个案,我的SJM摔的多了,每次都有螺丝变弯,但没断过。对LZ慰问

网友:
小心小心,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同志们!不要为此丢了老二啊同志们!!

网友:
我买了全套特警护具,看来日后飞电直能用上了

网友:
 严重关切
要求寄控似乎没有道理

网友:
向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
严重慰问!
同时,也的确希望大家玩的时候要穿厚厚的衣服,并戴头盔,还有眼镜,以保身体安全。

飞机太危险了,不是玩具,但产品质量也不是没有问题。SJM我虽没有,但认为也是好东西。所以,希望SJM可以考虑把关键部分的产品做更好的质量管理,以免发生更严重的意外。

网友:
呵呵,我也飞过V1的旋翼头,我觉得也是个案。

SJM的飞机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对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
从图片上我们初步有了一些了解,和LZ的论断有差異.要求寄控是为了还原肇事前的状态.这很重要.发生这事都不是大家所乐见.在此就不再细说.
为表示诚意.请将空机寄来工厂,我们重新寄一架新机给您.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从提醒模友小心从事上还是有正面的意義.
TEL:13951615685

网友:
我来捣乱

无论如何,地面试车就发生这个问题,会让大家担心是不是自己的飞机也会有此情况发生。
这个情况会造成这个结果,LZ需要SJM给个明确的说法,我分析:不代表换飞机这么简单

那么,如果可以SJM应提供一些有关那个损坏部分的设计情况、配件质量情况的数据、资料。

我想,这个时候,SJM应该多做多说,以便大小大家的顾虑,这才是重要的。

最后,LZ还是在为SJM考虑,在要求给个说法而已。否则,上来就骂了。。。。呵呵

网友:
我的个人意见认为,装好机后,如果三颗螺丝都上好了,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几乎为零。

请有机械常识的模友分析一下:在三颗抽紧的螺丝中把其中一颗用剪力把它剪断该需要多大的剪力?就算这颗螺丝的直径再小一半也不可能,除非当时另外两颗螺丝没上,或者中联上那个缝隙很大,但实际上我用过两台V1,那个缝隙都是很小的。
除却上述因素,就算中间上一个事先掰断的螺丝,也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射桨把中联张开。

实际上我一直飞v1都处于三颗螺丝中有一颗滑丝的状态下,但从未出现问题。

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楼主没有察觉,建议楼主把另外两颗螺丝和中联来个特写让大家也分析一下。

我个人推测当时很有可能是出现了干涉现象,就是大桨夹伸出来那个斜撑和别的东西碰撞了,或者是当时大桨高速打到某样东西了,本来我也怀疑当时只上了一颗螺丝,但想想厂家和经销商不可能连那么大的漏洞都没发现吧!

楼主:
对于SJM的服务网上一致好评,我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从688和SJM400中选择了SJM
对于SJM对此事件的态度我还是很满意的!!
昨天发帖的时候心情有些激动,措词不当之处还请SJM原谅。
有些设备我还没有表述清楚,对事故的分析给大家造成很多不便。
控:天地飞C版CCPM
接收:天地飞6通
陀螺:0704a
舵机:辉胜9G
电机:SJM原装
调:好盈25A
断掉的螺丝是我在操场上找回来的,当时已不在机体上,从图可以看到,断掉的螺丝并没有弯曲,据我分析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螺丝本身存在裂纹,导致纵向开裂,继而出现以下事件:大桨脱出--〉打尾管--〉横轴将中联嘣开--〉射桨
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也不完全是SJM的责任,螺丝存在裂纹确实很难检查,而我这架又恰恰把有缺陷的螺丝用到了很受力的部位...
昨天已经联系经销商
本人还是觉得SJM的飞机在做工等各个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希望我这次事件是个个案,同时也希望各位同好在每次飞行时前,千万千万要确实检查好每一个部位,因为真的好危险......

最后:望SJM能够越做越好

http://tel.mx3g.com/thread-5240-1-1.html
从上面这个连接大家可以看到,25号我的飞机还没安装完毕,前天刚到的陀螺仪...

网友B:
对LZ的遭遇表示慰问,对SJM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表示赞扬。
我看了V1说明书的图后,我个人判断是安装时没完全按照说明书,LZ可能只安装了一颗罗丝,如果3颗罗丝全装了,按图中零件变形的情况来看,应该3颗罗丝全断了,那概率我计算不出来,所以不应该是飞机的质量问题。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结果留给专业人员去鉴定吧。
提醒大家,模型不是玩具,执行飞行任务前要多检查,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LZ的遭遇表示慰问,对SJM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表示赞扬。
我看了V1说明书的图后,我个人判断是安装时没完全按照说明书,LZ可能只安装了一颗罗丝,如果3颗罗丝全装了,按图中零件变形的情况来看,应该3颗罗丝全 ...

光看了说明书是不行的
SJM400出厂的时候这三颗螺丝都是已经安装好了的,我所作的工作是将他们一一紧固,点了SJM配送的螺丝胶,出事的时候中间的螺丝不见了,在操场找了半天终于把两半断掉的找了回来,螺母只到了1个,中联上方一颗螺丝还半掉着一半,下方的还在中联上面...
拍照的时候已经拿到屋子里,把在上面的螺丝取下来了
明天上我的飞场图片,硅PU表面的篮球场 多亏这个球场,要不然螺丝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了...

网友:
用此中联的朋友:我见意你们尽快将此处螺杆换成1.6MM的不锈钢螺丝,有韧性不易断。

网友:
 慰问楼主,希望并相信此事能圆满解决!!!另外想起了。。有关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网友:
不过有些事也很难用常理判断。

我早期玩V1时出现过一个有趣事故,就是电机过热时侧板的固定螺丝飞了出来(注意,是“飞”不是“松”),正常的原理判断,电机和侧板还隔着一块纤维板呢,怎么就有关系呢?当时发了帖子问SJM,SJM也认为不可能有关,可后来我的电机再次过热又发生了同样情况.......
当然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解决电机过热的问题,以后电机正常了就没再发生过类似事故。

祝楼主以后飞行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