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调会突然休克

楼主(2007-03-30):
我的电调是塞斯纳的电调,控跟接收是E-SKY的,我的电调会时常的罢工、休克,
电机
、
舵机
都不动了,每次都要把
电池
插头 拔掉后才会重新上路,有时拔了还是没用,要多来几次才行,我有用电表量过了,电调的供电是没问题的,也就是电池至电调中的线路是好的!
请好心大哥告诉我是什么问题?莫非是艾特塞斯纳的电调跟E-SKY的空跟接收不兼容?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啊!

网友A:
说不定是接受的问题,我碰到过,后来换晶体就没事了

网友B:
这种莫名的问题最头疼,只能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C:
LZ,晶体坏了舵机还是会动的。
可能是你电调上面的线性稳压电源热保护了,等它凉下来又可以工作。
如是真是这个问题,请LZ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注意两点:
1,如果电调是线性电源供电,就是把电压弄得太高。这样会使稳压芯片吃不消。
2,不要接很多舵机,尤其是大扭力舵机等,万一要用,就请加个UBEC。
如果另有原因,小弟无能为力。。。。。。另请GS吧!
你在保护时,量一下电调的舵机线上面的电压正常与否。。。。。。。。。如果正常,就请看楼下的G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