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之极,请各位高手帮我诊断。。。

楼主(2007-03-30):
7:00 点起床,准备试飞一下刚修好的V2

7:20 来到楼下小区,准备开飞

7:21 飞机起飞,感觉飞机特别灵活

7:22  切换3D模式,感觉负螺距太大,基本在第四格半就能倒飞悬停

7:23 3D飞行中感觉飞机越来越灵活,难以控制

7:24 突然感觉飞机迟钝,立马切回Normal

7:24 越来越迟钝,打舵几乎没反映

7:25 感觉全部失控,立马切熄火,飞机斜着下来,撞到地上

7:26 捡回遗骸,插上电池测试,全部舵机正常,陀螺正常,电调正常并不烫

另外提一下昨天我飞模拟器的奇怪问题,

昨天晚上飞了一下模拟器,就感觉模拟器里的飞机特别灵活,手感和原来的完全不同,就是灵活

非常难控制,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我换了XTR里面模型的问题,就没在意,但今天一早刚开飞V2的时候

也是感觉飞机特别灵活。

摔的莫名其妙,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接受?电调?舵机?还是FF9?

Tom

网友:
一不是高手
二没碰到过这问题
三又不想瞎猜
同情一下了....

网友:
关注。难道遥控器,或者接收出了问题? 或者周围有干扰?

网友A:
换个电调或UBEC再试试~

网友:
这个需要分析黑匣子的飞行数据,太意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调或UBEC再试试~

我也怀疑电调问题,回想我上周日摔的现象

IDEL下飞的好好的,突然先是尾巴高速抖动,然后突然自旋,摔下来的

有几种可能

1。 尾变距干涉 - 可以大致排除,因为飞机是前一天晚上刚刚装好的,对尾变距特别调整过,而且摔下来后,尾变距还是很顺滑

2。 尾舵机烧了 - 排除,摔下来尾舵机(9650)是很好的

3。 陀螺仪出问题 - 很有可能,但下来后,检测陀螺仪是好的

以上几个问题,我着重检查陀螺仪的问题,想到的一种可能,就是V2使用新款的35X电调,听说35XBEC供电不稳定,

是否有这个可能,35X供给陀螺仪的电压不稳定而造成陀螺仪无法锁尾造成的问题呢?

Tom

网友:
慰问,想不通

网友:
4:00 起床 準備充電 8個衝電器全開

5:00 洗澡 準備出發

8:00 出發去大寧

8:30 到達大寧 準備飛 學新動作

10:48 tom打電話給我 問我摔了沒

11:30 飛完V2小暴龍10顆電池 大暴龍7顆電池 沒摔機 快樂的回家

12:00 到達家裡

网友:
装个外接BEC试下

网友B:
查看你的遥控设置有无变化.

网友:
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你的遥控设置有无变化.

今天按老王的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是遥控器的问题,步骤是:

1。先把遥控器的一个模型Reset

2。接上模拟器,把遥控器所有通道全部归到中立

3。打开XTR,选择确定中立点功能

4。最后结果,1-6通道中立点数值为1.52毫秒,老王说1.50属于正常,我的稍微偏高

但似乎基本可以排除是遥控器的问题,回想上周日的摔机现象,极度怀疑亚托35X 电调的品质。。。

网友:
慰问 上海仅有的几台V2啊 摔了现在V2的零件没有买的吧

慰问  上海仅有的几台V2啊 摔了现在V2的零件没有买的吧

网友:
简单办法,换个电调测试一下就OK了,不用怀疑.

网友C:
根据TOM所说的两次摔机情况,有可能是电调的BEC输出(给接收机的供电)电路工作不稳定。

1、通过模拟器的中点测定,1-6通道虽然都是1.52ms,比标准值高了0.02ms也可以算是正常,把遥控器的问题先排除;

2、因为电机工作和动力未发现异常,就先暂时排除在外;

3、外接一独立BEC给接收机供电,保证供电的电压稳定。

如再试飞时情况正常的话,就可以断定是电调的BEC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TOM所说的两次摔机情况,有可能是电调的BEC输出(给接收机的供电)电路工作不稳定。

1、通过模拟器的中点测定,1-6通道虽然都是1.52ms,比标准值高了0.02ms也可以算是正常,把遥控器的问题先排除;

2 ...

是的,明天就能知道结果。。。

Tom

网友:
 楼主的现象我试过 换了电调没事了

网友:
用外置BEC会省去许多麻烦~

:loveliness: :loveliness:
我用3A的BEC+9650,3D模式一切正常。

网友D:
陀螺仪可以放在飞机里面吗

陀螺仪可以放在飞机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可以放在飞机里面吗

事实证明,当然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当然可以!

你注意看电调通电唱歌时,尾舵机会不会跟着音乐轻轻抖动

网友:
如果当时尾舵未失控的话,还是多检查检查机械部分,特别是旋翼头部分,把三只斜盘舵机拉杆拆掉再用手代替舵机上下左右地拨动斜盘,看看是否轻松顺滑,如否.那就是旋翼头的某处有错位或变形损坏等。

网友:
大家都用的是什么bec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悬头部分松了,原来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打舵效果不明显。降下来后一检查,悬头平衡翼里面那个螺丝松了,看不出来,不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注意看电调通电唱歌时,尾舵机会不会跟着音乐轻轻抖动

9650寻中很稳,没有发现轻微抖动~~

网友:
我也出现过间歇失控现象...每次失控时间大概就0.几秒钟.打舵没反应.过0.几秒又好了...至今还没找到原因...我的控是9XII变频,接收是77S变频.凤凰电调+独立的好盈UBEC.症状是一次炸机后出现的.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

网友:
感觉还是UBEC安全一点。舵机吃电流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又是9650

网友:
等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莫非真的装了黑匣子 ?事情的经过如此精确!!!
首先排除FF9,因为FF9是不会失控的,起码大家都这样认为   。。

网友:
我的450s用的35x电调一切正常

网友F:
 想象中,有一种可能,稳压管在正常的温度下,供电正常

随者用电量变多.温度随之上升,加上场效应管的温度,可能导致稳压管在高温情况下

转换效率变低了,也就是同样的电压情况下,电流就不够了.....

  仅仅是推理.....:楼主不妨加个UBEC,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还没测试完?愚人节都过了

如果不是愚人,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不过也不应该这种反映啊
等LZ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象中,有一种可能,稳压管在正常的温度下,供电正常

随者用电量变多.温度随之上升,加上场效应管的温度,可能导致稳压管在高温情况下

转换效率变低了,也就是同样的电压情况下,电流就不够了.....

: ...

改用好盈外接UBEC供电,飞了几个起落没发现任何问题,

现在也不好说是亚托35X电调问题,除非把UBEC拿掉,

在回到原来的状态飞行,看看是不是还会发生这个问题

如果还会发生,那么肯定就是亚托35X电调的问题了,

但不太舍得在进行这种测试了啊。。。

Tom

网友:
好盈外接UBEC多少钱

网友:
我上次se的 35g电调也出先了这中问题 卖家给换了个电调解决了 估计是电调问题

网友:
我的450SE一直是用35X + 9650,大概有4,5个月了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最近换了430XL后发现我的8,9块电池普遍都吃不消了,1,2分钟就开始电变保护了。我一直以为电池不行了,但是现在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换了430XL后耗电量增加,导致35X过热保护了?因为我发现电变后的电池其实电压还很高,切回悬停模式还可以飞8分多钟。。

网友:
个人意见,参考一下

引用 楼主:
7:00 点起床,准备试飞一下刚修好的V2

7:20 来到楼下小区,准备开飞

7:21 飞机起飞,感觉飞机特别灵活

7:22  切换3D模式,感觉负螺距太大,基本在第四格半就能倒飞悬停

7:23 3D飞行中感觉飞机 ...

Tomye兄你好,
看完你的飞行问题陈述,直接反应是电调的BEC输出电压异常,机体反应越来越灵敏该是电压输出提高所致(舵机的电机的KV值也是固定的,电压升高转速就提高,舵机反应动作就加速),后段的机体迟滞仍至於遥控控制无反应应该是电压过高後的保护迥路机制所致,致於电压为什麼会升电压,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流负载增加,电子机制有会升电压来增加电流输出,个人判断,纯属个人意见,供你参考,建议把问题陈述,电调送检
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