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30):
诸位:
   我有一个问题:普通的6通道控(比如TDF的6C)可以接6个舵机(其中有两个电调)吗?
   请不要见笑.我还没有控,正准备买.

网友A:
第三通拿来控电调

因为这个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是线性的,

我有两个电调和四个舵机需要控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是线性的,

谁说只有3通道可以接电调,六个全接都可以,比如双向电调。

楼主接2电调要看做什么?可以用Y线或者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只有3通道可以接电调,六个全接都可以,比如双向电调。

楼主接2电调要看做什么?可以用Y线或者混控。

你是说六个通道都可以接6个电调(或者6个舵机)?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是九通的控就可以接9个电调(或者9个舵机)?
有混控的需要,但有时就不需要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电调和四个舵机需要控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六个通道都可以接6个电调(或者6个舵机)?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是九通的控就可以接9个电调(或者9个舵机)?
有混控的需要,但有时就不需要混控.

要看你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做什么

我用来控制1/8全金属油动坦克,三个舵机控制离合,一个舵机控制刹车,一个舵机控制油门,一个电调控制炮塔的转动,一个电调控制火炮的高低角.这些都必须用到比例控制.
还有其他的控制都属于开关式的控制,比如前大灯,电动油泵,启动电机和点火.等.这些都可以使用一些外加的遥控设备.

网友:
6A有一个是开关控,6C的不清楚。

其他都可以接电调的,但是多个电调如果都有EBC的话应该会有问题,因为输出电压不同,相当于电源并联。

可以把其中一个电调的EBC红色线断开,只有一个电调对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或者使用一个没有EBC的电调就行了。

不知道说的准确不准确,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