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知道有大C数的锂电池

楼主(2007-03-30):
需要高输出的锂电池,放电C数最好在20C或以上。那位兄弟知道麻烦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屋顶上就有啊!25C的.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屋顶上就有啊!25C的.正在用.

我要用在电车上的,容量最好大一点。4000mah左右!

网友:
把电池并起来不就行了~~~2个2200   15C的够了吧~嫌电压低就再串一下,哈哈

网友:
房顶就有啊!
不行就两个并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