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助:hbx转向严重不足!!!!

楼主(2007-03-30):
提示:

网友A:
控的问题吧?微调舵机都有反映。

网友B:
在你的遥控手柄上面(大拇指的位置)有个旋纽,向前推(转)到底,转向角度就大了!
只有这个原因!
没有调好!!!!!!!!!!!!!!!!!!!!!!!!!!!!!!!!!!!!

网友C:
有没有试一下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拨盘?

网友C:
多看一下那本说明书,虽然是英文的!

网友D:
可能是舵机的问题吧!仔细检查一些拉!

网友E:
我的HBX就是经常前轮严重偏向一边,,向左转倒可以满转,但右转就只能直线行驶了,把舵机拆下调正,装上后一段时间又恢复到之前位置,又得拆,真是烦

网友B:
舵机或舵机上面的那个东东有问题!
舵机坏了的话,简单:2.2元买一包舵机齿轮(代号5101)
否则的话,就麻烦了 22元买一大包聚碳配件(代号1102) 其中有这上面需要的那个小东西
可能不是这里的原因,我就说不清了(因为万一我没理解正确)
总之一句话,HBX 随你怎么折腾,不怕,,任何配件都有,任何配件都不贵!

网友F(2007-07-26):
SFL 最后那句话, 挺有诱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