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的的遥控飞艇(绝对简单)

楼主(2007-03-30):
由一个电动遥控直升机和两个气囊,及一大
电池
组成,两个气囊产生的力相当于那一大块电池的重量,电池电力可供直升机飞半个到一个小时
,气囊固定在直升机两侧,距离大于旋翼的半径。
怎 么样够简单吧,操纵时就用直升机的遥控装置

网友A:
气囊里装什么气体?得多大的体积才能负载一块电池?安装在机器两侧,旋翼产生的气流对气囊的作用里怎么算?
几点疑问,仅供lz考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哦!一架直升机,已经不简单了.

网友D:
飞不动的
一阵风就吹翻了

网友E:
飞翻了的

网友:
改进一下
将两气囊并于直升机的左上方和右上方几十厘米,以降低重心,这样就吹不翻了,那一大块电池也位直升机的下方,
两气囊距离大于旋翼的半径。
两气囊之间进行硬连接和固定

网友F:
像带了个救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