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斜盘上的钢球螺丝打滑了怎么办?

楼主(2007-03-30):
如题

网友A:
如果是塑料斜盘直接点上502,金属斜盘上螺丝胶

网友B:
什么意思??哪里滑了??是上螺丝的孔滑了??还是螺丝滑了??要是螺丝滑了的话就直接拿钳把球头毁了整个拧下来!

楼主:
是螺丝宁不紧了,上哪买螺丝胶啊?上了以后要拆怎么办?

网友C:
502不行的话.就买个新的算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处理好了,买了新的钢球,原先的螺丝打滑了,在用271#厌氧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