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十字盘的运动姿态?

楼主(2007-03-30):
CCPM 调试好后,十字盘应该是什么运动规律?是和非CCPM一样,左右打舵左右倾,前后打舵前后倾吗? 我的怎么只有一个舵机在动?看起来和非CCPM的运动方式不大一样。不过油门的反应是正常的,推油门时三个舵机回一起上动,收油门时,又一起下来。

网友:
左右两舵机动,前后三舵机动,

楼主:
我的左右和前后好象都只能观察到一个舵机动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呢?我的遥控器是FF6 super,支持CCPM啊。

网友:
赫赫,也在学习中.

网友:
设了CCPM模式没有啊

网友:
FF6s要设置成3E就是CCPM了!

楼主:
FF6设置了3E了啊,但是左右打舵,十字盘看起来并不是往左右两边倾斜,而是向后方的二个舵机方向倾斜。

网友A:
舵机插错洞洞了

futaba接收1、6口是插左右舵机的(左右随便插,可在控上设置),2口插前后那棵舵机,就这么简单,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忘了说了,我的CCPM是2个舵机在前面,一个舵机在后面,是宁波西爱斯的2号机型,“后三点”,呵呵。再去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插错洞洞了

futaba接收1、6口是插左右舵机的(左右随便插,可在控上设置),2口插前后那棵舵机,就这么简单,呵呵

 我也是在Cy0068的指导下设好的。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帮助,昨天终于把我的CCPM调好了。现总结几点经验,给后来人参考:
一、FF6s的CCPM模式应该设置为3,而不是3E。3E可能不是为中国手设置的,在该模式下,副翼摇杆做出的是升降动作,即3个舵机动(二升一降,或反之),升降摇杆做出的是副翼动作,即2个舵机动,左升右降或反之。
二、关于舵机的连接顺序问题,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标准。如何确定舵机的通道分配顺序?首先,确定你当前设置的是3混控还是3E混控,对FF6s来说,如果我们使用中国手,则选择3模式。其次,拨动副翼和升降的摇杆,观察舵机的运动规律,在拨副翼摇杆时,不动的那个舵机(在拨升降摇杆时,与二个舵机动作方向相反的那个)应该是最前面的,一般来说是2通道,期余2个则可以任意使用1、6通道。
三、如果发现副翼或升降通道动作与预期的相反,例如,推升降杆,十字盘本应前倾,但实际却后倾,应该调整SWSH相应通道的百分比,由负到正,或由正到负,而不是调REV。
四、各个连杆,尤其是直接连接舵机和十字盘的三个连杆的长度很重要,尤其是直推设计的飞机,应该使用卡尺精确测量,以保证三个舵机动作的协调一致能力。

把握了以上的几点,CCPM的初步调试应该没问题了。不过好飞不好飞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还没 飞过CCPM的飞机,呵呵。等风沙过了,即可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