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改好的双无刷小百威

楼主(2007-03-30):
刚刚改好的双无刷小百威,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电机为2040的KV4500,40A电调,船长45CM,不计电池全重860克。

网友:
   问下2个马达如何保证同步的?

网友:
来点舵系图吧,打算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
只能用里电吧?~

网友A:
  上锂锰!
同步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我的控是6EXHP通过CCPM的混控模式两个电调分别接副翼和升降舵,推油门时双电机由油门控制,转向是打副翼其中一电机停转。这是不加舵机由单电机控制转向的方法。如果是装了舵机的话还是用CCPM的模式,一电调接第六通道,一个随便接副翼或升降舵都行,舵机还是接四通道,这个方法用舵机的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锂锰!
同步问题怎么解决啊

玩过ccpm模式电直的应该知道两舵机之间可以按比例联动的。

楼主:
船太小了只能用锂聚了

网友:
星期天見~~~

网友:
楼主你的水冷那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
帅...........期待..........................星期天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上联系那个天生我才,使他做的。

网友:
看了下还是双2040电机。。。呵呵。不知道速度有多快。。但建议还是这船能减多少减多少的重量。。。
重量轻比较好。。建议还是离电

网友:
  锂锰安全些

网友:
来一个全图看看~~~~

楼主:
明天到大学城试试,就是暂时没有锂聚只能拿锂猛跑跑先,看1260克跑不跑得起!

网友:
我玩的第一只就是这种虾,好难玩的,而且还容易入水

网友C:
昨天小试一下,船型太差没多大改的前途!

网友D:
屁股上要开两个洞伸出轴,双380白皮猪都跑得一下,况无刷呢,不要放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