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楼主(2007-03-30):
9X2只要 用手用点力一拍就会出现关机和屏幕闪一下你们的空是这样吗

网友A:
 LZ厉害,精密的电器对于强烈的震动都受影响的(除非有特殊设计 ),不小心话就会玩玩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不使用电池组而是使用电池盒的话,是有这种现象的,因为用手一拍,电池盒里的电池由于惯性会短时间脱离触点,因而造成短时间断电。改用电池组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