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co lama IV 断骨再植术成功

楼主(2007-03-30):
我的lama IV又炸了,这次是撞到天花板了,傻了,从2米9的高空自由落体
还好是机头先着地,头罩瘪了个坑,4合1板的支架断了,其他没啥损失,估计脚架上方的泡沫塑料也起到了缓冲作用
于是大卸八块,用502粘上,不放心。突然想起本科一哥们踢球小腿腿嘎巴一声从中间折了,后来骨头上打钢钉固定的,好主意呀!
找来个两个订书钉,用电烙铁加热给按进去了,手术成功

网友:
我的22E也是这样搞过

网友A:
LZ这不算什么,看我的LAMA 4的手术项目:

1、桨坏了一副,第2副备保护得还好——用易拉罐包外2/3边,怎么也打不破,变形了,用钳子夹下,用手也可以;

2、支架前后都断过,把遥控车的天线剪2段,用透明胶裹好,弹性比原装的还好;

3、机身严重变形,铝底板弯曲,拆开,矫正;发现机身上的螺丝很短很小,吃不住机身的塑料壳,不能再拆第2次,螺丝会废掉;

4、尾巴断裂,用打毛衣的针(我老婆的妈好久没打毛衣了,被我偷来了)插进中间,透明胶裹好,强度坚固,重量轻;

5、电机发热严重,有股糊味,把两侧的金属装饰拆掉;

6、前坐仓破裂,用透明胶随便粘了下,固定电池的螺丝断了一个,懒得管了;

7、遥控的油门格数很不明显,拆开把压片弯了下,一格一格感觉强多了;

不敢说电池还能用多久,时间越来越短了,在LAMA报废前基本已经学会对尾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不算什么,看我的LAMA 4的手术项目:

1、桨坏了一副,第2副备保护得还好——用易拉罐包外2/3边,怎么也打不破,变形了,用钳子夹下,用手也可以;

2、支架前后都断过,把遥控车的天线剪2段,用透明胶 ...

值了,上个图吧

网友:
就是啊,上个图,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不算什么,看我的LAMA 4的手术项目:

1、桨坏了一副,第2副备保护得还好——用易拉罐包外2/3边,怎么也打不破,变形了,用钳子夹下,用手也可以;

2、支架前后都断过,把遥控车的天线剪2段,用透明胶 ...

易拉罐怎么包啊?包上面一层么?

打到家具可就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