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排除是ELE新版火狐无刷电机的问题, ELE电调已正常工作~

楼主(2007-03-30):
刚才, 把我老版火狐上用的好盈12A电调换到新版电机上, 没有任何问题

但, 把ELE电调换到老版电机上, 也是出现同样问题~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我再看看~

原来ELE电调默认的电池不是2S锂电池, 刚才按说明书设置好后, 一切OK了~

说明书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8288&extra=page%3D1

这个说明书比较难看懂啊~

幸亏, 电池设置在第一项

网友A:
只是设置2S锂电池?
其他项目呢?

网友:
我也是刚刚搞清楚zh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设置2S锂电池?
其他项目呢?

其他项目还没改, 取默认值.

网友:
很对,没弄明白之前不要乱调。只设电池就行了。还有问题的请检查飞机的传动机构会不会过紧。特别是齿轮的间隙。

网友:
这款电调的线性很好的!!

楼主:
现在是无法关闭 电调的刹车功能

请教各位了

网友B:
应该已经解决刹车的问题吧。基本上目前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于没有修改电调默认电池节数为2节造成的电调保护。我们会尽快改进,出厂时尽量设置好。

谢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已经解决刹车的问题吧。基本上目前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于没有修改电调默认电池节数为2节造成的电调保护。我们会尽快改进,出厂时尽量设置好。

谢谢各位的支持。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但对这款电调比较失望, 转速经常是大起大落, 以前用好赢, 现在不太适应这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