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装4通翼龙遥控设备工作异常。

楼主(2007-03-30):
各位模友好!

一套翼龙,全部原装件,买回搁置甚久,一年多还没飞。现在想飞了,到有了故障了。(刚买来时组装过,没有问题)

故障描述:
打开遥控器,所有通道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关闭遥控器后,舵机开始乱抖,螺旋桨也时不时抖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教。

此帖先发在固定翼,得热心模友指点,提及的方法都试过了,始终如此。

其他条件:
1)开机顺序:打开遥控、连接动力电池组、按机身激活开关
2)起先怀疑动力电池组原因,检测后发现11V左右,应该没问题。
3)断开电调与接收机连接,测得电调输出到接收机电压为5.1V
4)晶震什么的都检查、接插好了

有模友建议接收机单独输入4.8V设备电,我看了一下接收机,是不是就是连接电调的那一路?输入4.8VDC。因为没有其他的线路连接了。

还想问一下,高档的接收机,有专门的设备电输入线路么?还是和这个翼龙一样,用电调来供电?

网友:
这几天在农这个,感觉接收机和遥控的高频头都没问题。

如果有模拟器口的话建议接到电脑上看看有没有信号。

楼主:
有,可以接电脑,用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