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6HP接收问题

楼主(2007-03-31):
请问136HP接收必须外接电源吗
可以用电调的插在3通道供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36HP接收必须外接电源吗
可以用电调的插在3通道供电吗

如果你是玩电动模型飞机的话,把电调的连线插在“油门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接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