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ELE 10A电调, 关闭刹车功能?

楼主(2007-03-31):
请教各位了~

网友:
怎么刹车?是急停吗?

网友A:
这个电调没说明书吗?原来是不启动,现在又管不了刹车,为啥不给用户说清楚?偶刚定了一个还没到.好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没说明书吗?原来是不启动,现在又管不了刹车,为啥不给用户说清楚?偶刚定了一个还没到.好怕.

快递刚给我打电话, 我叫他星期一再送了, 呵呵~

网友B:
 我也在研究,停的那个狠啊,又不是车用带什么刹车啊!
不过我把油门微调调高了一点,停的时候拉油门要一点一点的
 不然吱一下子就整个机子转圈了

楼主:
现在刹车功能是关闭了

但是这个电调, 会速度时高时低, 不稳定啊~

一次, 转速掉太快, 飞机尾巴控制不住, 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停的那个狠啊,又不是车用带什么刹车啊!
不过我把油门微调调高了一点,停的时候拉油门要一点一点的
 不然吱一下子就整个机子转圈了

怀疑哥们这个电调是车用的,刹车那叫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