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601 BC不能冲电

楼主(2007-03-31):
冲里电时选好Li-Ion/poly 再选Li-Ba1.chg 选好2.0A 11.1V电压 再按2秒开始冲电,显示R:35er S:35er 一会闪耀Cancel(stop)一会 闪耀Confirm(enter)就自动停下不冲电了,回复冲电前摸式 Low Input Vo1是什么意思?我用金山翻译是(低的输入Vo1) 应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说明你输入电压偏低, 601BC无法启动

网友B:
要还按一下,确定开始才开始充电。
那5秒是601BC对电池的检测。
建议一般电池不要用超过1.2A的电流进行充电,不然很快就会报废。

网友C:
回复 网友D:
3楼的说的对,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哈结果不小心又按了一下就对了,歪打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