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胜升机上面的马达可以用在固定翼上面吗?

楼主(2007-03-31):
产品规格:

颜色:紫色
重量:58克
长度:30.0mm
直径:27.7mm
轴径:2.3mm
转速:3800RPM/V
工作电流:2.0A
最大电流:20A
调速器:25A

请问我的直升飞机上面的马达(如上图),可以用在固定翼上面吗?有人说我这是直升机专用的,不能用在固定翼上面,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不能用呢?扭曲力小了?转速太高了?还有谁知道我这马达的KV值是多少?请懂的人帮忙解答解答.小第学习学习.

网友:
kv3800
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带小桨.

网友:
转速又点高了,KV3800呀,,,

网友:
加减速组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请看新西达的如下一个测试结果,你的kv 3800和这个马达很接近,估计可以用2S+GWS4530-5030,你需要自己做试验,欢迎公布测试结果。

KV3500的可以配合4.5-4.8的减速组使用,用GWS的1047 9070 RS桨 1050HD桨,105E桨,电流在9-12A,可以有600-700克的动力。适合飞3D 普通固定翼!2S锂电池组,可以直驱GWS4530-5030桨,3S锂电池组,可以直驱GWS4025-4040桨玩飞翼!

网友:
有什么分别?电机能带动多重的电直,就有大于电直的重量的推力!把电直装在飞翼前面,把多余的部分拆掉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听听解释

网友:
刚才的的是搞笑版,但理论上成立,只是你能不能用得上电直这么大的浆?
推力不变功率不变,变的是螺距,浆径和转数!!!@!!!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哦~

楼主:
呵呵,你们讲的好专业啊!我手里还没有浆可以用,正打算去买的,正好你们给了我买浆的建议.
5楼的朋友说用减速组?这电机是外转子的呢,可以用减速组吗?我打算飞翼龙运动机类似的固定翼,不知道是用小浆直驱好呢?还是用减速组带大浆好呢?

网友:
我打算飞翼龙运动机类似的小电直,????

你说的内容有些自相矛盾.

楼主:
不好意思哈!昨晚上通宵,到清晨神智不怎么清醒才发错的,现在已经修改.

网友:
翼龙有400克拉力就可以爽飞了。你的电机用2S,带个4~5寸浆,正好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