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又有不懂的了。(关于Gy400)

楼主(2007-03-31):
唉,装机原来这么难所?

又要请教了:

GY400,共3根线,一个接舵机(有个转换头的)对否?
剩下的2根,一个三芯,一个1芯的,哪一根接 方向舵呢?

调试时候,是否舵机只能向一个方法运动,另外一个方向不能动作?

网友:
不告诉你!双感度陀螺,其实也没比单感度好

楼主:
楼上的纯粹想气我啊? 估计你也不清楚,否则你就说了。谢谢了。

网友:
三芯的接方向舵,单芯的接感度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找一下gy401的说明书,坛子里肯定有,接法一样。
刚好我也用过GY400.

网友:
舵机两方向都运动

楼主:
如果把单芯线(感度控制?)也接上,GY400的LED就一直闪个不停,舵机也没有动作,不接单芯线,舵机就能控制。

是不是先调好后,才能再接单芯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单芯线(感度控制?)也接上,GY400的LED就一直闪个不停,舵机也没有动作,不接单芯线,舵机就能控制。

是不是先调好后,才能再接单芯线呢?

遥控器的陀螺仪通道没打开!

楼主:
打开了。感度一个+60%,一个-40%。

重新给陀螺上电,还是不停地闪,方向舵没有任何反映。

楼主:
后面一个舵机接6通道,摇臂有点不水平,用控能调水平吗?

网友:
再检查一下舵机线有没有反?
最好三根线都看看有没有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一个舵机接6通道,摇臂有点不水平,用控能调水平吗?

不用以单一舵机的状态衡量,关键是十字盘是否水平。
用控能调。

网友:
我的也是舵机只能向一个方法运动,另外一个方向不能动作,怎办?

网友:
这类陀螺仪在调感度的同时舵机臂也跟著旋转(这时尾翼中立点也跟著偏移),当感度调得过高时会將单边吃尽.将感度回低一点或重调中立点就ok.
F-401调感度值舵机臂是不旋转的,就没这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