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发射机小问题(新手问题)

楼主(2007-03-31):
请问 雷鸟发射机 在 不装
电池
的情况下 能否直接插上原装
充电器
玩雷鸟?
就是发射机插原装充电器工作?

网友A:
应该可以,我没有

楼主:
输出 12VDC 350mA

网友B:
如果要玩,装上电池,边冲边玩,比较好,否则,就是供电够,插头一旦拉脱,你就 吧。。。。。

楼主:
我的意思 害怕把发射机烧坏

网友C:
还是别,这样搞坏控的不是一俩个了,我自己也坏过

网友D:
原来试过,好像不行,呵呵

网友E:
可以,但发热量有点大,建议还是不用的好,但我还是天天用

楼主:
今天在世面上看见 奥迪4驱车上的高能电池 放电量比较大 内阻小 用这种电池会不会把发射机烧了?还是买普通的充电电池?

网友F:
电压不高就不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