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开离地面时临界点JJ还逆时针旋转,需要调整吗?

楼主(2007-03-31):
SJM II RTF版的,快开离地面时临界点JJ还逆时针旋转,大约二十多秒转一圈,算正常吗?离开地面后还是有点逆时针转,第一次试飞时就是因为机头转向自己了,变成了对头,头脑就一下子乱了,结果大浆扫到地面。
具体应该怎么调?图中的东西有调整说明吗?

网友A:
能调就调一下,不会就别乱调。说实话我也不会

网友B:
接受机上那个旋钮往一个方向调一点点,看看效果,如果倒严重了,就再反方向调 2 点点

网友C:
离开地面不转就行了,在发射机上调一下微调行吗?

网友D:
不要调陀螺仪.方向舵微调向右调即可.

网友E:
直升机机头转向应该不受地效影响的。怀疑LZ是因为油门和螺距没调好吧? 尾桨转速不够? 陀螺仪不用调。调浑控和左右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