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控可以用在4#或LAMA上吗?

楼主(2007-03-31):
如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在 lama上不行 我试过的 副翼变油门了

网友A:
呵呵,雷鸟的控是和FUTABA兼容的,但有些通道在用到别的设备上时或是接收机用到别的设备上时,都需要进行调整,有兴趣的话加我QQ442574856聊聊,雷鸟炸得多了,经验稍微有点,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
换LAMA 要换下相位器的线,4#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雷鸟的控是和FUTABA兼容的,但有些通道在用到别的设备上时或是接收机用到别的设备上时,都需要进行调整,有兴趣的话加我QQ442574856聊聊,雷鸟炸得多了,经验稍微有点,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加你的QQ,回头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