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里面 那个轴承最易损?以及使用寿命

楼主(2007-03-31):
最近想弄点轴承 给自己   顺便也给大家一些参考:)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11 项 ), 共有 443 人参与投票
1. 尾波箱
2. 尾推机构
3. 尾桨夹轴承
4. 主轴轴承
5. 尾传动轴承
6. 斜盘轴承
7. 单向
8. 大桨夹轴承
9. sf臂轴承
10. 副翼平衡杆轴承
11. 剪型控制摇臂轴承

网友A:
主轴承和尾波葙的坏过

网友B:
主轴轴承很快就会出现喀喀的..只是还可以继续用而已

网友C:
已经投票了

网友D:
主轴轴承一般使用不会有问题的,但是炸机后,如果主轴有严重弯曲,下面的collar会压坏轴承
尾波轴承也容易坏,不过我是拆坏的,弯掉的尾轴不加工是很难从轴承里拔出来的

网友E:
大桨夹的轴承应该是容易坏的,横轴挂了很容易变形(弯),会造成轴承受力不匀,而且这个力一般都是很大的力
建议还是各种都备上几颗,象MR52ZZ在小龙里用的最多(15颗,主旋翼头上大量使用),主轴轴承685ZZ一旦发现转动不匀应当立刻更换(事实上亚拓用的轴承批次很多,但都不完全是日本进口轴承,建议能换都换,保证换后会爽很多,呵呵)
其实每次炸机后都不要匆匆去飞,每个关节、球头和轴承都转一转,花上一点时间可以减少很多损失,顺便也养成良好的保养习惯,飞出更精彩的动作
wondersh,记得去买个齿轮拔出器,不贵,但是很实用很好用,呵呵

网友F:
大桨夹轴承也容易坏,摔机横轴弯曲,会压到桨夹靠中联的那两颗小轴承,早上我的两颗都坏了

网友G:
其实最容易坏的是单向轴承。

网友H:
原帖由
温州飞越俱乐部
于 2007-4-1 20:24 发表
其实最容易坏的是单向轴承。
有一次把单向都摔反了,就是反过来单向了,奇怪吧

网友I:
单向容易坏些,结构复杂娇气些

网友J:
主轴轴承最容易坏,正常使用,它所受的径向力就是最大的啦,更别说摔一下。

网友K:
大桨夹轴承

网友L:
我也觉的大桨夹轴承特别容易受伤 一歪就抖机

网友M:
大桨夹的轴承

网友N:
我觉得都爱坏列~

网友O:
我倒是觉得马达轴承最容易挂掉

网友(2007-05-11):
哦。。,這樣馬 。。。

网友:
我的尾BOX的轴承也是拆坏了
尾轴弯了
强拔轴承特别容易坏

网友P:
主轴轴承非常容易坏,一般40-60次左右.如果大桨平衡得不好,大概30次就OVER.
我改用大一号的695轴承后,已经飞了80个起落,摔了6次,依然完好. 可以空转14圈.
以前摔一次就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轴轴承非常容易坏,一般40-60次左右.如果大桨平衡得不好,大概30次就OVER.
我改用大一号的695轴承后,已经飞了80个起落,摔了6次,依然完好. 可以空转14圈.
以前摔一次就OVER.

 695和原装的尺寸内径和外径一样的呢?还是直接对换就可以了?谢谢,我的450se主轴轴承已经出现“格格格的声了”

网友:
695外径为13,685的是11,所以不通用.

网友(2007-06-19):
周末去北京路弄了全部的轴承4套。易损的还多配了好多,才200多一点。爽啊!

网友:
当然是国产的。

网友(2007-08-28):
还是觉得主轴的轴承比较容易坏!

网友(2007-09-29):
其实大浆夹轴承容易坏

其次主轴

都是两个特别会摔的地方

网友:
原来我最常坏主轴轴承。。。
换轴承座后,现在很少坏了。现在轮到大桨夹,炸多几次就要换。

网友:
原装主轴轴承飞了几百个起落,副厂的飞了几十个起落炸了一次就OVER了

网友:
主轴轴承,大桨轴承,尾轴轴承,电机轴承应该是常坏的地方吧

网友:
我觉得容易损坏是尾箱,主轴还有桨夹的轴承

网友Q(2007-11-26):
建议商家组个轴承套餐,多配些易损的轴承

网友R(2008-04-24):
感觉主轴推力轴承座一定要换,非常好用,桨夾的推力轴承倒没有感觉出来,主要是副厂的精度不够,我试过装了效果还更差,全个JJ受力最大的也就这两个位置了

网友S:
老SE的轴承好结实 摔了好多次都没坏 现在想换 但怕换了就易损了

网友T(2008-06-06):
我昨晚把主轴两轴承、尾波箱轴承和单向轴承全换掉了。

网友U(2008-07-11):
wondersh,记得去买个齿轮拔出器,不贵,但是很实用很好用,呵呵
到什么地方买啊

网友V:
想把JJ易损轴承全换成进口的!现在看来是:主轴轴承 单相轴承 大浆夹轴承 尾轴轴承 尾翼轴承容易坏!哪位老哥能列出这几个轴承的型号和购买地址啊?最好有淘宝的! 破喇叭哥给的那个淘宝店不错!但可能买不全啊!地址是这里: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72215f120963e295613ffc10ebcb8f1b.htm

网友W(2008-08-11):
一般爱坏的,我都买了些回

网友X(2009-05-14):
大桨夹的吧

网友Y(2010-08-07):
主轴轴承一般是炸坏的,
尾轴轴承一般是拆坏的,
桨夹轴承一般是炸丢的,

网友Z(2012-10-31):
昨天晚上我检查450的时候发现尾桨有虚位,结果一拆开一看**居然是轴承坏掉一个,我450还没有开始飞呢?奶奶的,然后买里哦啊一套冰人的轴承

网友AA(2012-12-10):
大桨夹的轴承应该是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