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调机

楼主(2007-04-01):
不会调机又炸了,推油后。机机老往左跑(不是地面效应问题)停旋很难把尾打正。调不好炸机。损失大桨。尾管。
舵机
。飞sjm一月总损失大桨九副。舵机四个。尾管三根。尾波箱全毁一个。总共上天时间可能不到十分钟,我就要上PRO的了。就我这水平恐怕只有望机兴叹了。真羡慕CY0068炸机后修一修个把小时搞定。大家帮帮我(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实际上这个机机也是朋友随便调的(我对9x2的控一头雾水)我要是能调成这样也满足了。不好意思总叫人家调。。。。。。。

网友A:
楼主大大,我刚玩电直比你还要狼狈,一天之内最多炸过三次,早上炸完中午修好下午再炸----没零件修了换另一台机----又炸,就是这样把修机的速度练出来的。

网友B:
你是老刘吗?我的天,漫画水平不一般啊!!

楼主:
哈哈,你是秦老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老弟还没入道,一接触就爱上这小飞机了,什么都不懂。好在有这网络,上网求教来了。我现在的座佑铭是:只要有钱就买大桨。炸机不要紧,只要会调机,炸了400,再买pro。
消遣时随手涂鸦瞎画画只求开心不求正果。

网友C:
要静心下来,拆一拆,动一动,旋翼头的基本原理要了解,动静平衡要掌握,任何机械活动的关节一定要流畅无干涉;遥控器一定要把大部分功能摸明白,一知半解只能乱调,陀螺有钱的话一定要换成240或401,模拟器要多练,要有目的地练,初学起降很关键,就算你一下能把鸡鸡飞天上,下不来一样要炸,方向感和修正手法要熟练。
最后问一下你目前用什么手? 俺推荐用美国手,应该适合大部分初学者,趁现在不熟还可以改,等日本手练差不多再改的话就有苦头吃了,希望你早日爽飞,呵呵

网友C:
调机和调控,可参考亚拓450se,事实上大部分都是一通百通的,无非硬件结构不同,所以不光只泡这个分坛,其他地方也要多看看,看了别人的调整、设置,要多动脑筋想想为什么,实在搞不懂就多问,很快就能进步的
推荐你仔细看看下面2个连接,对周围没有师傅教的初学者有非常大的帮助,俺已经受益良多了,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拿俺的例子来说,理论学习和模拟器将近半年(去年10月心血来潮的),开始也没人带屡飞屡炸(通电3次,损失大桨3副横轴1根),只好停飞,静下心来自己多看多悟,融会贯通后,任何机机在俺眼里都一样,随便那个机都是很好调整的,俺的入门华xx37号就被俺调的恶稳,上周末第一次正式飞真机四面悬停一次就过,小航线飞的马马乎乎,虽然最后小炸,也就损失横轴一根(3元)呵呵,这几天每天早起飞2块电池、晚上下班回来飞2块电池(俺就2块电池),进步明显快多了,等37号报销再飞俺的改造的688和450se(都还没装起来呢),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551

网友C:
37号倒飞俺也试过了,翻了几趟(俺的第4个起落),鉴于华xx的006陀螺太烂,翻起来动作严重变形,不过都被俺翻回来并顺利返航,苦练基本功很重要,成功的喜悦也是很爽很爽地,硬件嘛靠钱砸就有了,软的都得自己来,加油吧!

楼主:
感谢goodboy ,我是美国手。模拟器用的是XTR可以对尾。我还有一架GL没飞起来过,GL配件有一堆。感觉SJM比GL好飞。也许是朋友把SLM调的比GL的好。感谢你推荐的视频。

网友A:
一般SJM的调整,旋翼头部分,首先是安装正确,各零件没有变形,各对称部分安装准确平衡,大桨螺距准确,无双桨,那就基本上可以了。
早期每次安装过程反复试机,现在基本不反复试机,但每次都用游标卡尺仔细量度,安装准确了性能就差不远。
最讨厌是调尾巴,因为尾巴的稳定有很多因素决定:机械部分的状态,陀螺仪质量、感度、行程、延时,尾舵机的性能、质量,等等。
我也赞成有钱的话直接上401+数码舵机,一开始觉得价格太高,但对于新手,减少了上述的大部分不稳定因素,剩下就专门把机械部分调好就行了。
机械部分实际上就几点,一是虚位要少;二是左右行程足够;三是传动正常。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pro相对V1要好修,主要是零件少了,特别是小零件少了,结构简单了很多。
尾变距虽然复杂了,但因为尾轴加了定位槽和轴套,尾桨中联移位或安装不准的机会就少了,而且由于尾斜撑用了碳钱板,整个尾巴的强度大了很多。
到目前我的pro炸了四次,但尾管还是原装的那一根,尾轴只换了一次。
还有就是V1炸机,金属脚是每次都要遭殃的,但pro就没这个问题,我这次炸得算比较凶的了,把脚架横梁都炸弯了,脚架都没事,实际上衡量校正后还能用,不过到了新的就干脆换了(旧的校正后与碳纤板结合处没原来平,担心长时间会刮伤碳板)。

网友D:
刚看见骨头,还以为是同行  .....原来老兄是搞艺术的

网友A:
哦!
我还以为是吃剩的呢!
我就说楼主既然把肉都吃完了怎么不把骨头扔掉?不卫生!

楼主:
感谢各位!!!特别感谢CY0068以后我还有很多问题向你求教。期待你的调机贴子。。。。。。

网友E:
就是,版主教了我不少。

网友F:
呵呵.LZ的遭遇和我差不多,尾巴从来就没有锁死过,飞机连半人高都没有飞起来过,2个月打烂5副玻纤信心都打没了,我估计应该是电子设备太勉强造成的,特别是陀螺仪,好马得配好鞍啊,你配个刺背的鞍,那马不七翘八拱才怪(原电子设备是套装的) 好在最近找到个高手,他给我装的SE ,我可以轻而易举就稳稳地悬停,所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已经把控和陀螺仪换掉,SJM飞天已经指日可待了

楼主:
准备慢慢学。

网友:
回复 网友G:

"飞sjm一月总损失大桨九副。舵机四个。尾管三根。尾波箱全毁一个。总共上天时间可能不到十分钟"

不要心急嘛,我飞400V2 10小时了,只是损失一副大桨,一根尾管,三个主齿轮,三个铜齿轮。
建议练习悬停时候不要调负桨距,因为新手心急猛收油门,大桨很容易砍到尾管的!

网友H:
刘老师!你的V3改美国手了吗?拆开遥控器,里面的不好改,全部都焊接好了,不是插头的那种。不象4#机,我想把4#机的遥控器用在V3上面但是两种机晶体不是一样的频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刘老师!你的V3改美国手了吗?拆开遥控器,里面的不好改,全部都焊接好了,不是插头的那种。不象4#机,我想把4#机的遥控器用在V3上面但是两种机晶体不是一样的频绿

我的V3改的美国手,别人帮改的不是很复杂.改完后我要重新设置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