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池 C 数 ,可以瞬间短路量最大电流吗?

楼主(2007-04-01):
如题

楼主:
呵呵 只看表的量程够不够了,瞬间一下电池也没关系吧

关键是这样量的电流是,使用时的瞬间可用最大电流吗 ?

网友:
瞬间短路???

楼主:
就是两支表笔接正负极测量

网友:
电流=11.1伏/十几毫欧

楼主:
不会吧十几毫欧

网友:
只能测量内阻,直接短接是瞬间电流(假如你的电流表有足够量程,能自动记录最大值的话),会比正常使用时的电流大。

楼主:
我意思是能不能测出准确的放电  C  数

网友:
测量大电流的话万用表的表笔电阻都蛮可观的了,应该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网友:
直接测量电池的正负极,万用表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烧保险了。一般测量电流都是采用串联测量方式,但是必须接负载。

网友A:
可以这样测,当然,测量有费用的,费用就是这块电池,测完后,这块电池可以丢了。我测过的,所以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当然,测量有费用的,费用就是这块电池,测完后,这块电池可以丢了。我测过的,所以这样说。

代价还不小~~

网友B:
我晕,你们在说什么啊?
测量瞬间电流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你的表挺,如我的数字表有20A档位。
一般模型动力电池测量电流在15A+。老B的电池要古怪一点,会超量程,,,,[不是广告]
有一次测量的时候光顾看表了,量了大约一秒多,表笔和T插粘上了,我赶紧大力一扯,嘿嘿。,,,,
如果哪个模型电池测量一下电流就要挂,乘早扔了吧。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并N次测试通过。可以扔砖
错了仨字,不应该。

网友:
短路不会暴,可能会使不好的电池报废,好的电池变坏!!

网友:
你先如法测一下单节"南孚"就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方法测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你们在说什么啊?
测量瞬间电流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你的表坚挺,比如我的数字表有20A档位。
一般的模型动力电池测量电流在15A+。老B的电池要古怪一点,会超量程,,,,
有一次测量的时候光顾看表了,量 ...

是啊 我的数字万用表就有20A档位,量22#E的氢电池是15A左右,我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这样量,而是这样量的是不是电池的最大瞬间使用C数

这么看来老B的锂电还是不要这样量了 ,再把表线烧焦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火——是怎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