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7-04-01):
我的飞机是不是做的超重了,昨晚完工我是了是,好象吊机吊不住啊!!具体飞机多重我还没有称,手拿着感觉吊下来是的,郁闷啊!!!!那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啊!!十分感谢!!!

网友:
你要说出你的什么型号电池,电机(KV值),浆
机有否达到500克以上???
不然都不知是你机重吊不住还是设备用错、、、

楼主:
全机介绍,请老手指教!1

翼展105CM,机长89CM,20C1300毫安理电池11.1V,10*5桨,2215银燕外转子无刷,KV1380吧!!!西安的接受机6通的.机机多重还没有称呢,估计不会超过500克吧!!

网友:
仓身估计要500多克了

网友:
机身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呢?估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105CM,机长89CM,20C1300毫安理电池11.1V,10*5桨,2215银燕外转子无刷,KV1380吧!!!西安的接受机6通的.机机多重还没有称呢,估计不会超过500克吧!!

KV1380用3S最多配9寸浆大,还有三D机还是不要有大C数电池,

楼主:
我称过了我的机机390克,电池也冲好电了,就等风小去飞了.请老鸟们帮忙在检查一下,整机重390克,2215银燕外转无刷,KV1280,20C,1300毫安里电,10*5APC 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吗?请大家提建议.谢谢!!

网友:
换90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