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盈科技请进

楼主(2007-04-01):
我的sword 25A电调用的好好的就是
电机
发热今天想重新设一下进角,改完后可能没有退出就断电,重新上电后就不唱歌了,推油门电机不转,只是摆动,电机电调发热,不知该咋办?请好盈科技指点。多谢!

网友A:
编程没退出就直接断电是不会对电调造成任何影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奇怪的。请将电调寄回给我们检查。谢谢!
地址和电话在
www.hobbywing.com
上有,联系人:郝小姐。

楼主:
已经寄回贵公司请检查维修,奇怪的故障我是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