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速器试制成功,进入“量产”阶段,发帖庆贺同大家分享

楼主(2007-04-01):
方案想了很久,也做过不下五个试验品总算定型了,因为加工条件限制才采用这种方式,好在零件好找,加工材料、工具、工序都敲定了,拿出来大家分享
所需材料:
2MM 塑料板
2*1.5 MM 不锈钢管
2MM 不锈钢棒
1.5MM 不锈钢棒
1MM 不锈钢棒
8T 四驱车齿轮
33T 四驱车齿轮
2*5*2.5MM 带法兰轴承
所需工具:
台钻
1MM 钻头
2MM 钻头
5MM 钻头
1.5MM 钻头
1MM 铣刀
各种小锉刀
电动磨头
量具
其它:
大量時間

楼主:
先来个零件的全家福

楼主:
组装的过程

楼主:
献丑一下我自己设计的1:35坦克模型用的双流电动齿轮箱(还在设计中。。。),很多人劝我别弄这么复杂,搞简单点的加工又方便零件又少,不过我只是要完成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坚持自己的方案,而且也没啥加工条件,所以做这么小,欢迎拍砖

这次加入了涡轮蜗杆作为变速系统的一部分,主要是想在简单的结构中获得大的扭矩和防止中央差速器的倒转

楼主:
再上些已经搞出来的零件

楼主:
装上差速器的样子

因为使用的是空心的轴,所以可以插入定位棒来保证同轴度,用1.5MM的钻头模拟插入定位

楼主:
这个东西最难加工的部分就是五个轴的安装孔,普通的台钻中心定位太难了,请教那位前辈指点一下,我现在用的方法是:
先用圆规脚当顶针装入钻台,然后用它来找到中心,固定工件,换钻头加工,但有时候还是不容易找准,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中间的轴承孔为5MM,最容易打偏,因为5MM的钻头很长,圆规的脚太短所以只能拿3MM的钢棒自己磨成顶针,但是长了钢性差经常会产生误差

网友:
请问你要干什么

网友:
是车的吗?

网友:
手工  的确  很好
但不知道此差数器的工作原理  是什么

楼主:
因为圆锥齿轮弄不到这么小的尺寸,也没条件加工,所以自己用直齿轮捉摸出来的,这个差速器所有的精度要求都在一个平面上已经很容易加工了。运行的原理和普通圆锥齿轮的差速器一样

网友A:
精神....做的不错,但有一个问题,都做到这样了,精力和时间都用了不少,怎么不一步到位都一个一比十左右的呢,

网友B:
是差速器还是行星减速器啊,没看懂原理。。。双电机驱动要差速干什么??

LZ 的8T 小齿轮哪搞的,有没有轴径2mm 的,带顶丝固定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做的不错,但有一个问题,都做到这样了,精力和时间都用了不少,怎么不一步到位都一个一比十左右的呢,

大比例是不错而且空间大了能加的功能也更多,但是我实在没有场地和加工条件做 ,我的小台钻6MM以下能搞搞,再大就没戏了,而且要不是为了实现双流传动,变速箱几个都做好了 ,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就满足了,盘子摊得太大家里会有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差速器还是行星减速器啊,没看懂原理。。。双电机驱动要差速干什么??

LZ 的8T 小齿轮哪搞的,有没有轴径2mm 的,带顶丝固定的啊,谢谢!

差速器,双电机中一个负责前进后退,另一个负责回旋和转向(可以无级转向)

8T的小齿轮都是四驱车用的那种轴径1.8的,过盈配合装在2MM的轴上了

网友:
 强人!!!是改1/35静态坦克模型用的吧?

网友C:
     不错不错,都是“双流”的追随者,精神可嘉。
你可以先认真做一块金属的模板(3-5  mm 厚),以后只要用它套着打孔就不用担心打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都是“双流”的追随者,精神可嘉。
你可以先认真做一块金属的模板(3-5  mm 厚),以后只要用它套着打孔就不用担心打偏了。

是不是先把盖板上的五个孔在金属板上按尺寸打好,然后直接用这块板盖在塑料板上一个一个打上就可以了么?相当于做个钻孔的模具,把塑料板固定在模具上直接钻孔?

网友:
牛X.............多少米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

网友:
精品!加油,争取把托森限滑差速器也量产

楼主:
感谢 Sy6831 的提醒,今天试做了一个钻孔模具,效果不错,可惜塑料的本身有点凸起,不过通过它钻的孔已经基本能用了,接下来打算找个好点的材料做一个耐用的

正面用2*1.5MM不锈钢管打入当作1.5MM钻头的滑套

反面用一个2*5*2.5MM的轴承

先在塑料板上随意打一个5MM孔,然后套入钻模上的5MM轴承,接下来打一个1.5MM的孔,用1.5MM的轴插入固定,其他的一气呵成

试加工的盖板效果不错,只有一个齿组稍有偏差,可能因为钻模本身有形变,有一个孔距的精度没到,不过已经很好了

再次感谢Sy6831前辈

楼主:
最终版的微型钻孔模具出炉,6.5MM有机玻璃做的,效果粉赞,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作变速箱了哈哈

网友:
半齿咬合,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强度对于这么小尺寸的模型来说足够了,况且其他的塑料齿轮最多2MM厚,我那个半齿咬合的部分有1.6MM又是金属的,没问题,倒是轴距比较难定,轴距算不好咬合不足会有磨损,有人知道这种小齿轮的尺寸参数么

楼主:
继续优化,将结构改到最简化来减少工作量,最新版差速器出炉
采用过盈配合,整体不用胶水 。

做了四个钻模才搞到一个好的,新差速器运转顺畅,接下来就要优化齿轮箱,让他小小小,更紧凑

楼主:
今天把整个齿轮箱需要的差速器的齿轮都加工好了,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一大堆试验品的尸体,有感而发贴张图,差速器的进化

网友:
差速器专家
两个冠齿夹两个金属8齿的结构为啥淘汰了呢

楼主:
结构本身没问题,因为我使用的是四驱车的零件,发现四驱车的冠齿齿形是有角度的,不在中心所以运转不能扫齿扫得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圆锥齿轮弄不到这么小的尺寸,也没条件加工,所以自己用直齿轮捉摸出来的,这个差速器所有的精度要求都在一个平面上已经很容易加工了。运行的原理和普通圆锥齿轮的差速器一样

自己捉摸出来的,搂主好厉害哈,
大家不明白的话可以去借汽车维修这方面的书 上面有介绍这种差速器的
太脱拉 汽车就用的这种差速器

楼主:
今天把差速器组的齿轮都弄好了,上个差速器组总成,完成了这个核心部件,其他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捉摸出来的,搂主好厉害哈,
大家不明白的话可以去借汽车维修这方面的书 上面有介绍这种差速器的
太脱拉 汽车就用的这种差速器

有人知道牙嵌自由轮差速器不,能自制不?

网友:
对了,那么多钢管、钢棒是哪里买的

楼主:
都是标准不锈钢型材,五金店有啊,直径1.5MM的棒,2*1.5 的管,买来自己加工

网友:
LZ什么时候量产啊,偶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