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条ECO,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楼主(2007-04-01):
玻璃钢船壳,60CM长,大约250克左右,准备做全浸浆.
  各位给小弟出套方案,

网友:
买hifi的?呵呵 建议上无刷了  hk有人做这船  发觉需要大动力才能推动
www.hkmta.net  我也是在上面看到的 详细的说明  还有安装尺寸 不过要找找咯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已经找到,原来的安装尺寸图是错误的

网友:
不是吧  我有2条都是按那个来装的 太久没去看了 55555

网友:
轴的位置和角度不对

楼主:
谢谢两位,我也想上无刷,浆用什么浆好

网友A:
浆要根据你的动力来配的  拿多几个浆来试试吧~~
记得是全浸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要根据你的动力来配的  拿多几个浆来试试吧~~
记得是全浸浆哦

那用三叶浆好还是用两叶浆好

楼主:
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请多多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