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和450se性能有多少差异?

楼主(2007-04-01):
犹豫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1000元

网友:
GL是个粗犷的大汉
SE是个小媳妇

哈哈

对了,SE这个小媳妇也可以有蛮力的,看你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1000元

还有就是比SE稍容易损坏些,例如螺丝孔滑丝,中联上固定滑块的两跟小铁棒也比SE易断。。。

网友B:
哪有差1000?

GL450      1500块(空机)
亚拖SE,空机也就2000不到吧,而且还有两副螺旋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犹豫中,谢谢

现在SE便宜了那么多,如果是我,就买SE整机,配件再买GL的!

楼主:
北京卖se比较贵吧,大概2800多啊

还是淘宝便宜,但是不会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差1000?

GL450      1500块(空机)
亚拖SE,空机也就2000不到吧,而且还有两副螺旋桨呢

那就差不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差1000?

GL450      1500块(空机)
亚拖SE,空机也就2000不到吧,而且还有两副螺旋桨呢

现在新机这么便宜???哪儿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SE便宜了那么多,如果是我,就买SE整机,配件再买GL的!

飞跃的配件没比GL的贵多少

网友:
应该选SE,现在都掉价很多了

网友:
金属件精度和做工还是有距离,一份价钱一份货

网友:
还是买SE吧~~~~~~

网友: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相信LZ不会想到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