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1G电调

楼主(2007-04-01):
我在网上看到国外有人做成1G的电调,有没有高手晓得怎么做。或者有关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无刷还是有刷,发个图吧

楼主:
以前在一个网站上看的。是国外的。现在记不得了。好象是用单片机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国外有人做成1G的电调,有没有高手晓得怎么做。或者有关的资料。不胜感激

全部用硅片来做吗?1克估计不是我们一般的DIY可以做到的。
除非绝对高烧且绝对高手,或厂家支持,否则不太可能。

网友:
绝对是假的。

网友:
如果是有刷的电调,1g完全可以做出来,难度不算太大,要是做2g的舵机,倒有点难度.

网友A:
一克也可以做到的,去掉BEC,只有三个元件:
贴片电容:2微法的独石电容;
贴片封装的PIC12C508,SO8的
贴片封装的N功率场效应管:IFL7456;
完全搭棚焊接;

网友:
电流小就能做到 2A 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克也可以做到的,去掉BEC,只有三个元件:
贴片电容:2微法的独石电容;
贴片封装的PIC12C508,SO8的
贴片封装的N功率场效应管:IFL7456;
完全搭棚焊接;

给个草图看看。本来这东东就不是用在大飞机上的。电流就在2A以下左右嘛。也就是能转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挂个氢气球!

网友B:
有刷的就不难,我就做到0。7克(未连线)
详情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964&highlight=%2Bfly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就不难,我就做到0。7克(未连线)
详情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flybug

兄弟你这东西是自已做的吗。给个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还能再轻。使用PIC的12F系列单片机,0.01克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就不难,我就做到0。7克(未连线)
详情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flybug

兄弟你这东西是自已做的吗。给个电路图看看吧。

姨?我不是在原贴里贴上了 电路图,原程序和制作方法吗?还有疑问?

楼主:
有没有比较小的地刷电调。电流不用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