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找450SE突然从空中坠落的原因

楼主(2007-04-01):
昨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飞机在空中10分钟左右时突然坠落到地上,还好飞机失重时的姿态好,没造成什么损失。我回想了一下,以前从没有过这个毛病。
自从上次从新设置电调后才出现的,现在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我用的是亚拓35A电调+430L,设置如下:
煞车:无(Brake disabled)
进角:中(Mid timing)
电池保护:低(Low cutoff voltage protection)
飞机模式:一般模式(Nomal airplane/Glider)
油门反映速度:正常(Standard)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保护:低

10分钟后基本没保障的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电调保护了!~

网友:
10分钟真是强!!

网友:
看看低保护吧,恐怖。。。

网友:
开idle飞10分钟

网友A:
请检查----电调设置-----到达低电量阀值时的电调动作-------1分级减速、2关闭动力。不要设置成关闭动力,要设置成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电调设置-----到达低电量阀值时的电调动作-------1分级减速、2关闭动力。不要设置成关闭动力,要设置成减速!

网友:
飞机模式:一般模式(Nomal airplane/Glider)
启动了二次保护,关闭了动力!

网友B:
我才惨呢!大爆龙刷锅第4圈突然熄火了,只能看他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惨呢!大爆龙刷锅第4圈突然熄火了,只能看他掉下来

用100A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惨呢!大爆龙刷锅第4圈突然熄火了,只能看他掉下来

是不是刷太快了?慢刷锅虽然难,但是能保证足够的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模式要设成3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模式要设成3对吗?

你当前设置的是一般模式,是适合非普通固定翼和滑翔机,因为在一般模式下电池电压保护的时候会启动第二阶段保护(即关闭动力输出)

直机要选2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