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7-04-01):
今天帮以前用500+买下的一只,只飞过一次就坏了的滑翔解体。发现被骗了。。
最后打算看看有什么能用。只剩2个不知道是什么的驼机和一个有刷
电机
。
可以怎么改回标准的接口

网友A:
古董么? 没见过``

网友B:
の
很好改啦 那个板就是舵机里面的控制板啦 外置而已 舵机上5跳线是电机电源 和反馈电位器的啦

网友C:
算了,还是别用它们了吧

网友D:
老东西了 没用了

网友E:
我觉得,你的滑翔机的机身机翼收拾收拾兴许还能用……

楼主:
机身很破烂。。。零件都不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