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条电船

楼主(2007-04-01):
请教配条电船

请问各位模友,这只电机配这个电调,加上11.1V或14.4V的锂电。用在这只船壳上能有多高的速度呀?
电机是B28-35-08     KV3900转。
船壳是尺寸:840 x 260 x 90毫米的玻璃钢船体。
电调是80A的。

谢谢赐教。

网友A:
如果能跑起来的话,估计可能会有30-40 km。

网友:
老兄,动力配置还行,就是船壳太重了,适合跑油的

网友:
也可看什么桨啊!

网友:
有钱也开始玩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跑起来的话,估计可能会有30-40 km。

高估了.
能有30就不错了,如果高过30,那电调也只能跑1分钟.

网友:
  受限4s电池

网友:
应该是民工或雷达买的壳,我也有只这样大的,配540XL  还不知道能跑起来不....380可能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的壳,775电机12节电,才跑20-30呢!船体太重没有大的动力很难起滑啊!准备用20节电与无刷比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壳,775电机12节电,才跑20-30呢!船体太重没有大的动力很难起滑啊!准备用20节电与无刷比试!哈哈

qrh987兄:775电机配这个帖子里的编号1001那种42MM红色的尼龙桨效果还不错。你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068&extra=page%3D1